DZ论坛网站灰屏设置

楼主(2022-11-30):
论坛灰屏设置

<style>*{filter:grayscale(100%);-webkit-filter:grayscale(100%);-moz-filter:grayscale(100%);-ms-filter:grayscale(100%);-o-filter:grayscale(100%);}</style>

网友:
这个设置bug太多,论坛随机性异常
发帖子都费劲

网友:
别人的问题也没法回复,头大。

我先把这个去掉,回复完毕了再加上。

楼主:
测试发帖。

换了一段落插入代码后。主题选择和表情正常了。

<style>html{-webkit-filter:grayscale(100%);-moz-filter:grayscale(100%);-ms-filter:grayscale(100%);
-o-filter:grayscale(100%);filter:grayscale(100%);
filter:progidXImageTransform.Microsoft.BasicImage(grayscale=1);
filter:gray;}body{background-blend-mode:luminosity;}</sty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