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STM32H723的can驱动初始化异常

楼主(2022-12-02):
今天在调试STM32H723的can驱动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一开始初始化了两个can,两个can的通讯都很正常;
然后把第二个can初始化关了,发现can1发出的数据就乱了,后面发现必须要在can1的初始化的最后面再加一个HAL_FDCAN_MspIinit;
而且在调试过程中如果把断点打在HAL_FDCAN_Iinit和HAL_FDCAN_MspIinit之间,那么这个can1发出的数据又乱了!!!
这么奇怪不知道是自己代码的问题还是HAL库的问题??还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1、H743\H750 没有这种问题。如果是芯片问题你可以看下H723的勘误手册是否有对此的说明
2、大概率是软件的问题。函数HAL_FDCAN_MspIinit,调用CAN的Iinit函数会自动调用这个回调,正常不需要用户单独调用的。

网友:
要不上传一下你的初始化代码看看吧,但是我有个猜测啊,如果真的是MCU乱了不是你的程序乱了,你的数据能发出来,那有可能是CAN模块的内存配置乱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HAL库的HAL_IncTick是1ms一次,我给他放到了10us一次的定时器里,导致第一次的HAL_FDCAN_MspIinit是失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HAL库的HAL_IncTick是1ms一次,我给他放到了10us一次的定时器里,导致第一次的HAL_FDCAN_MspIi ...

谢谢告知问题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