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用 ST-LINK 下载调试 M0 提示 Fatal error: ST-Link, No MCU device found.Session aborted!

楼主(2022-12-02):
在 IAR 环境下,用 ST-LINK V2 下载调试普冉的 M0+ 芯片,目标板没问题,IAR配置没问题,SWD方式接线没问题,但弹出附图所示的错误对话框,百度上一顿搜,罗列的原因一大堆,但没有一个能解决的,之前在M3 M4的目标板上也出现这种情况,始终没找到原因,后来换了J-LINK调试的,但是最近问题是IAR升级到了9.20,这个版本识别出J-LINK是D版的,手头上暂时还没有新版J-LINK,哪位能告诉我ST-LINK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呢?

网友:
选择这两种试试

楼主:
这两种方式都试了,没有效果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我的系统是5V工作的,ST-LINK只能调试3.3V的系统,把板子临时改成3.3V工作之后就OK了,原来是这样造成的一个低级错误,现在的问题是我的板子是5V的系统,想调试5V系统的话就得用J-LINK了,在用ST-LINK之前我用J-LINK试了试,结果我的J-LINK V7是D版的,被IAR 9.20.4识别出来了D版,我得换个这个版本IAR下能用的J-LINK了,硬汉有推荐的链接吗?

网友:
Segger不是有个工具可以把ST-LINK改成J-LINK吗

楼主:
没听说过

网友:
不知楼主用什么样的CPU,好像ARM没有5V的吧。

楼主:
我用的普冉的M0+,现在可以5V供电ARM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