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想问一下怎么在SWIPELIST栏中加一条竖线,做成两栏的效果

楼主(2022-12-02):
想问一下怎么在SWIPELIST栏中加一条竖线,做成两栏的效果。

网友:
并排放两个控件

楼主:
放两个SWIPELIST控件,滑动的时候就没法做到两个同步滑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两个SWIPELIST控件,滑动的时候就没法做到两个同步滑动了

做是可以做的,两个控件中互相检测另一个的位置,无操作的那个自动同步到有操作的那个相同的滚动位置就行了。
还有一个办法是自己实现 swipelist 中的 item 的样式,把 item 分成两列,分别写对应的一组内容。
第一个办法相对简单,但比较影响效率。
第二个办法则需要对控件底层比较了解,知道怎么重绘。但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