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为何matlab workspace什么都不显示

楼主(2022-12-02):
如图所示!

网友A:
估计你是哪里的设置有点问题,不行就换个盘符,重新安装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是哪里的设置有点问题,不行就换个盘符,重新安装下试试

怎么汉化成中文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汉化成中文版?

不要汉化,否则你查找解决问题时,别人的界面都是英文的,反倒不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