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Event recorder 时间测量准确性

楼主(2022-12-03):
硬汉哥,我在测试event recorder,按照你的用户手册配置event recorder,测试HAL_Delay延迟函数5ms,发现时间相差很大,测出来是平均30ms左右,event recoder conf文件里头时间戳我选择的DWT Cycle Counter,频率默认设置为0,stlink的trace频率也是和cpu频率一致400mhz。我用osKernelGetSysTimerCount()测试得到的时间戳计算同样延迟函数是10ms,这个时间差能理解,主要是花在了浮点运算上,但是为什么用event recorder测试得到的时间是这么长呢。

网友:
你的HAL_Delay时间基准用的那个,改用了通用硬件定时器?

楼主:
那个时间基准使用的是timer6,组优先级为15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时间基准使用的是timer6,组优先级为15

别的没有要注意的了。

楼主:
那为什么用recorder event测量的时间差别这么大呢,我看你的手册上用event recorder测量5ms很精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用recorder event测量的时间差别这么大呢,我看你的手册上用event recorder测量5ms很精准

分享你的工程到百度云,我看下。

楼主: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sKryvwO_7A5bNGxbnQaeA 提取码: z1kd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楼主:
不知道刚刚消息发出去没有,重新发一遍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sKryvwO_7A5bNGxbnQaeA 提取码: z1kd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会不会是option里的主频未设置成和MCU主频一致?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做的这个工程,我这里运行不起来。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我使用的eventrecorder 套件版本1.5.1中的EventRecorderConf.h,里头选定完时间戳源DWT之后,还需要指定指定该时间戳的时钟频率
这个和硬汉哥再开发板用户手册里头使用的版本有出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我使用的eventrecorder 套件版本1.5.1中的EventRecorderConf.h,里头选定完时间戳源DWT之后 ...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