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背光问题-一直泛蓝色

楼主(2022-12-03):
各位大神帮忙看下

忘记从哪天开始屏幕背光有点偏蓝色了,当时以为是接触不良就没在意,今天烧写以前的代码发现颜色是正常的,自己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为了验证,现在把所有业务代码全都屏蔽了,只留下主界面显示,而且子窗口也都去掉了,WM_PAINT消息里只有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但是显示效果依然是偏蓝,想请教这种情况是可能是RAM缓存不足或者emwin驱动问题吗?(emwin驱动很久没动过了)

屏幕背光泛蓝色

屏幕背光泛蓝色

正常情况

正常情况

网友A:
这个应是显示屏问题,如果是IPS屏,可以放置一段时间,不要通电,之后再通电看看。

如果不是IPS,大概率屏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是显示屏问题,如果是IPS屏,可以放置一段时间,不要通电,之后再通电看看。

如果不是IPS,大概率 ...

谢谢硬汉哥   确实是硬件IO相关配置问题,LTDC接口RGB565模式 有根R对应的IO口被我不小心改错了 手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是显示屏问题,如果是IPS屏,可以放置一段时间,不要通电,之后再通电看看。

如果不是IPS,大概率 ...

硬汉哥   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百度不太好找解决方法

我在桌面窗口添加了两个TEXT文本控件,控件背景色取桌面窗口背景色,
当按下按键时桌面背景色在黄色和灰色之间切换,目标是控件背景色切换与桌面窗口同步,但实际显示效果为TEXT控件颜色先变化,之后桌面窗口的才变(间隔时间短,但是现象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   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百度不太好找解决方法

我在桌面窗口添加了两个TEXT文本控件,控件背 ...

都放在桌面窗口的WM_PAINT消息里面,文本显示使用GUI_DispStringAt之类的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