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向大伙请教个I2C的问题

楼主(2022-12-03):
使用硬汉的软件模拟I2C驱动 AT24C64,不知为何只要一次性写入数量为500个就出现程序不正常。

楼主:
刚在坛里看到了相关EEPROM的帖子,周一更新再试试。

网友A:
此贴三楼分享。

注意AT24C01/02/04/08/16/128发送设备地址时,8位数据的不同含义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557

之前LUA也写了一个。
H7-TOOL的I2C控制器驱动EEPROM操作说明,支持AT24C02/04/08/16/32/64/128,仅需读写两个函数,随意访问(2021-10-24)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2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贴三楼分享。

注意AT24C01/02/04/08/16/128发送设备地址时,8位数据的不同含义

好的,我 了解一下,谢谢!

楼主:
找到原因了,EEPROM存储数量大后造成了任务堆栈溢出,因为我在操作EEPROM的函数里用了多次读出对比来保证数据完整性,从而定义的局部变量过大。加大任务堆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EEPROM存储数量大后造成了任务堆栈溢出,因为我在操作EEPROM的函数里用了多次读出对比来保证数 ...

好的,解决了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EEPROM存储数量大后造成了任务堆栈溢出,因为我在操作EEPROM的函数里用了多次读出对比来保证数 ...

是模拟iic吗?中间的延时,会不会被任务切换、中断打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模拟iic吗?中间的延时,会不会被任务切换、中断打断

大部分情况下不会,这里有个关键的地方是I2C器件大部分都是边沿触发,所以高低电平期间被打断影响不大。
还要就是你的程序做好I2C的应答处理就行,可以有效排查错误通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情况下不会,这里有个关键的地方是I2C器件大部分都是边沿触发,所以高低电平期间被打断影响不大。
...

直接用你的iic代码就行吧。我看例程里延时是用累加实现的,不同频率,比如72M,168M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你的iic代码就行吧。我看例程里延时是用累加实现的,不同频率,比如72M,168M应该不一样吧

直接使用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你的iic代码就行吧。我看例程里延时是用累加实现的,不同频率,比如72M,168M应该不一样吧

用模拟方式:
1. 一般带clk线的(比如spi,i2c等,是按照clk采样的)通讯,被其他中断打断也不怕
2. 异步uart(是按时钟频率的绝对值采样,要求很严格)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模拟方式:
1. 一般带clk线的(比如spi,i2c等,是按照clk采样的)通讯,被其他中断打断也不怕
2. 异 ...

i2c时序里有延时,如果被打断,相当于延时时间加长了,会通信失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