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D卡+usb模拟U盘

楼主(2022-12-05):
stm32cubemx配置好sdmmc,fatfs,freertos,usb,第一次可识别usb但是无盘符
将程序改动,把usb配置放在sd卡挂载之后,usb就无法识别了,将程序改回也没反应

网友:
这种的应是程序配置有点问题。

可以先不使用fatfs和sdmmc,使用内部RAM模拟个U盘看看是否正常。可以排查USB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