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43的USB口主从切换例程

楼主(2022-12-05):
想用H743的FS_USB做主从切换,软件设置,谁有例程呢?注意是一个USB接口(PB14,PB15)

网友A:
可以使用OTG模式,可以自动识别。

也可以手动动态配置设备和Host,这种方式我整个,比较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OTG模式,可以自动识别。

也可以手动动态配置设备和Host,这种方式我整个,比较好使。

单独的当主口可以读取u盘,从口可以模拟U盘,整合到一起,切换主从的时候有点问题,麻烦硬汉哥分享个例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独的当主口可以读取u盘,从口可以模拟U盘,整合到一起,切换主从的时候有点问题,麻烦硬汉哥分享个例程 ...

早期的F407做过一个动态切换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139&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F407做过一个动态切换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139&extra=page%3D1

好的,我看看,谢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