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Scope HSS] 类似 j-scope 功能,定时100us上报并显示波形

楼主(2022-12-05):
V2.20 固件将实现 J-Scope功能

启动内存数据定时上报的方法: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pg_init()  --配置SWD硬件接口
pg_auto_report(100, 0x20008778, "uint32_t","g_Var_uint32")

停止上报的方法:
pg_auto_report(0)

LUA接口函数:
pg_auto_report(period, addr1, type1, name1, addr2, type2, name2 ... addr6,type6,name6)
period : 定时周期,us。限制最小周期为100us。
addr:内存地址,整数
type : 数据类型,字符串。支持如下几种      "int8_t"
      "uint8_t"
      "int16_t"
      "uint16_t"
      "int32_t"
      "uint32_t"

      "float"
      "double"

      "int64_t"
      "uint64_t"

name: 变量名称,字符串

也可执行lua小程序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pg_init()
pg_auto_report(1000,
0x20008788,"uint32_t","g_Var_uint32",
0x2000877D,"int8_t","g_Var_int8")

pg_auto_report(0)

网友:
大版本更新。直接上升几个等级。

网友A:
函数是否有返回值判断是否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是否有返回值判断是否成功。

没有返回值。参数异常会打印出错信息。

网友:
有界面就方便很多了。用户可以方便的添加要监测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