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算法请教】MDK 环境下怎么实现复制指定字符转换整数或者小数

楼主(2022-12-06):
目的:在C环境下,实现像Delphi Copy函数功能。Delphi Copy函数是什么?
举个例子:str:="123456";str1:=Copy(Str,2,3);结果str1等于234.
Copy有3个参数,第一个是你要处理的字符串,第二个是你要截取的开始位置,第3个是截取位数。当你的第3个参数大于字符长度,那么效果就是取开始位置后的所有字节。
str1:=Copy(Str,2,10);结果就是str1等于23456.
以上是关于Delphi Copy函数说明。
那么为什么我要在C下面实现呢?理由:我像截取存有Ascii码的数组,进行截取有数字使用atoi和atof函数转换(此处在另外一个贴子里面,硬汉哥告诉的我。)
上位机发送:MON?[CR](4D 4F 4E 3F 0D)
下位机数据转换成字符:00000,00000,50,50,000000,00000,0
下位机返回:30 30 30 30 30 2C 35 30 2C 35 30 2C 30 30 30 30 30 30 2C 30 30 30 30 30 2C 31 0D
需要对下位机返回数据进行截取之后,分开转整数,小数,负数处理。
USER_UART2_AsciiCode_VARS Uart2_AsciiCode__Analysis(INT8U *AsciiCode,INT8U pos,INT8U AsciiCode_Length)
{
    INT8U i,j,sp,ep,dest[10]={0};
          AsciiCode_ReturnStruct  AsciiCode_Return_Struct;
        if (pos < 1 )pos=1;
        j=0;
        for (i=0;i<AsciiCode_Length;i++)
          if (j==0)
                {
                   if ((AsciiCode >= '0')&& (AsciiCode >= '9')|| (AsciiCode >= '+')|| (AsciiCode >= '-'))
                         {
                            sp=i;
                                  j=1;
                         }
                       else
                        if(AsciiCode == ',' )
                                 sp=i;
                           ep=i;
                            j=3;
                }
                else
                        if (j==1)
                        {
                          if ((AsciiCode < '0')||(AsciiCode > '9'))
                                {
                                  ep=i;
                                        j=2;
                                }
                        }
                if (j==2)
                {
                  AsciiCode_Return_Struct.Index=ep+1;

                AsciiCode_Return_Struct.Value =atoi(Copy(AsciiCode,sp,ep-sp));     //如果C里面有Delphi的Copy函数,处理起来很简单了。

                }
}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strncpy,自己手动写起始地址直接给函数源缓存。

char *strncpy(char *dest, const char *src, int n)

网友:
在你上一个帖子中回了,用 strtok_r 可以把 00000,00000,50,50,000000,00000,0 中以逗号分割的内容提取出来
然后你再根据对应位置的格式使用 sscanf 进行字符串到数的转换

楼主:
谢谢,大家回答,但是,返回的是Ascii码,需要将串口返回的Ascii码转换成字符之后,再使用strtok_r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strncpy,自己手动写起始地址直接给函数源缓存。

char *strncpy(char *dest, const char *s ...

谢谢,就是写存放字符变量地址给源缓存是吧。

网友B:
下面上来的是哪种格式的
1. "30 30 30 30 30 2C 35 30 2C 35 30 2C 30 30 30 30 30 30 2C 30 30 30 30 30 2C 31 0D"
2. {0x30, 0x30, 0x30, 0x30, 0x30, 0x2C, 0x35, 0x30, 0x2C, 0x35, 0x30, 0x2C,0x30, 0x30, 0x30, 0x30, 0x30, 0x30, 0x2C, 0x30, 0x30, 0x30, 0x30, 0x30, 0x2C, 0x31, 0x0D}
是1的话要两个两个一组转换成2的形式,最好把末尾的0x0D回车换成0x00('\0'),这样就直接是个有效的字符串了,反正昂0x0D也只是个结束标志
然后strtok_r分割,sscanf转换
虽然说可能效率不算高,但总算是一种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上来的是哪种格式的
1. "30 30 30 30 30 2C 35 30 2C 35 30 2C 30 30 30 30 30 30 2C 30 30 30 30 30  ...

好的,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