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与目标板连接不上

楼主(2022-12-06):
以前还可以连接、调试、下载,现在无法连接了,显示如图。原以为目标板有问题(MCU是GD32F450IG),用ST-LINK/V2测试发现可以正常DEBUG,下载。是不是我哪设置的不对?

网友A:
大胆猜测,可能是接错口了,或者是使用1拖4脱机烧录转接板了,接到我下图的位置测试,还有问题的话,加我QQ512464265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胆猜测,可能是接错口了,或者是使用1拖4脱机烧录转接板了,接到我下图的位置测试,还有问题的话,加我QQ ...

接线应该没问题,之前一直这样用。

楼主:
接线应该没问题,之前一直这样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线应该没问题,之前一直这样用。

这个地方的IDCode识别不出来表示TOOL和你的板子没有正常建立通信。将这个转接板拔掉,像我二楼那样接上即可,还是不行的话,加我QQ512464265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的IDCode识别不出来表示TOOL和你的板子没有正常建立通信。将这个转接板拔掉,像我二楼那样接上即 ...

老师, 我其实也有这样的情况 , 因为平时要用示波器功能, 所以就一直插着 示波器转接头, 我看这个转接头上也有下载口, 但是 时灵时不灵 , 也是无法识别到芯片, 但是断开USB,再次连接, 就又可以了, 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 我其实也有这样的情况 , 因为平时要用示波器功能, 所以就一直插着 示波器转接头, 我看这个转接头上 ...

这个示波器转接板设计的不合理

使用H7-TOOL的高速DAPLINK功能,不要使用示波器转接板输出的SWD,很容易造成调试失败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67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的IDCode识别不出来表示TOOL和你的板子没有正常建立通信。将这个转接板拔掉,像我二楼那样接上即 ...

按您的说法,直接连到H7-TOOL上,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您的说法,直接连到H7-TOOL上,还是不行。

直接加我QQ512464265解决吧,这样讨论解决效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我QQ512464265解决吧,这样讨论解决效率太低了。

加您的QQ了,但没有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您的QQ了,但没有回复。

我的手机端和电脑端都没有收到你的添加消息,添加TOOL的QQ群试试:741743762。
你自己的QQ多少,我我添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手机端和电脑端都没有收到你的添加消息,添加TOOL的QQ群试试:741743762。
你自己的QQ多少,我我添 ...

我的QQ:905098554

网友:
已经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