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怎么实现ucos给emwin任务发送信号量呢

楼主(2022-12-06):
emwin的api似乎只能在emwin的任务中调用,那么所有关于界面更新的操作就得与其他任务通信,除了全局变量还有什么好的办法,目前是在做一个网络连接状态的标志,网络连接和断开在emwin中更新,如何实现呢。

网友A:
加个emwin定时器,在回调函数里定期查询网络事件标志(非阻塞方式,不用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emwin定时器,在回调函数里定期查询网络事件标志(非阻塞方式,不用等待)

谢谢解答,我现在有关界面更新的都在同一个定时器里面轮询全局变量来更新界面

网友(2024-10-16):
其他任务中也可以更新emwin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