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请教一个问题V7手册上的 87.2.3 SDMMC1 和 SDMMC2 支持的 RAM 空间区别

楼主(2022-12-06):
1.比如使用sdmmc1 是否sd驱动文件中的变量什么的必须都得来至  axi sram 吗?

测试使用cubemx 生成的  sd-fatfs-freertos  mdk 工程 里面的涉及到的fatfs代码文件都在*.sct文件中指明了变量在axi,
cubemx 生成的sd驱动里面用到了 消息队列
而且申请freeos 的缓存地址也是在axi    ,也就是 freeos的缓存来至axi

2.能把   freeos的缓存 搞到其他 sram吗?

只要把freeos  的总的缓存搞到其他比如 DTCM中 sd读写就有问题了  就死在里面了  status = osMessageQueueGet(SDQueueID, (void *)&event, NULL, SD_TIMEOUT);

楼主:
感觉是搞复杂了,搞混乱了
记一下 下面这些问题全部遇到了 不过我用的是H7B0  axi sram 还得 做显存用
现在 创建文件夹 读写啥的可以 但是  close 就死了

CubeMX+FreeRTOS+FatFs+STemwin无法挂载SD卡,但是注释掉STemwin就可以挂载SD卡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fromuid=12086

STM32CbueMX+FatFS+SD+FreeRTOS DMA 超时bug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fromuid=12086

stm32cubemx h7 freertos fatfs sd卡挂载不上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fromuid=12086

求一个STM32H7 SDMMC1+FATFS + FreeRTOS 的工程 基于cubemx导出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fromuid=12086

网友A:
看下这个帖子,就深入理解fatfs的用法了

STM32H7的SDIO接SD卡使用FatFS时,推荐用TCM,而SDIO直接访问的区用AXI SRAM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53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个帖子,就深入理解fatfs的用法了

STM32H7的SDIO接SD卡使用FatFS时,推荐用TCM,而SDIO直接访问的 ...

3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