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想问一下为啥我调用SWIPELIST_SetText()函数设置的数据,必须先滑动一下SWIPELIST控件才能显示出来呢?

楼主(2022-12-07):
想问一下为啥我调用SWIPELIST_SetText()函数设置的数据,必须先滑动一下SWIPELIST控件才能显示出来呢?

网友A:
这个不正常,测试下模拟器自带的swipelist例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正常,测试下模拟器自带的swipelist例子试试

模拟器没问题,就是移植到MCU上才出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器没问题,就是移植到MCU上才出现的问题

这样的话,只能我后面有时间了也测试下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