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问bootloader跳转到APP后,APP的USB不能使用了(bootloader有用同一个USB)

楼主(2022-12-07):
bootloader使用了USB读升级bin文件,写入flash,然后跳转到写入的地址运行APP,能正常跳转运行,但是APP的USB就不能用了,初始化失败。bootloader和APP用的是同一个USB外设。请问有了解的大佬帮忙解答一下吗?

楼主:
bootloader和APP都在内部flash,bootloader在bank1上,app在bank2上

楼主:
请问我试过了在bootloader代码中去初始化USB后再跳转到app,也还是APP的USB初始化不行

网友A: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hlight=%D2%BB%C0%CD 可以用这种方式,重启直接到APP再初始化

网友B:
使用楼上坛友分享的方法可以解决。

这个是因为跳转前没有提供干净的运行环境,特别是USB没有正常运行复位状态,跳转到APP再次初始化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楼上坛友分享的方法可以解决。

这个是因为跳转前没有提供干净的运行环境,特别是USB没有正常运行复 ...

谢谢!这个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595&highlight=%D2%BB%C0%CD 可以用这种方式,重启 ...

谢谢,这个问题按这个方式解决了

网友:
H750也可以用这个方法么?最近测试app的串口中断可以执行,以太网和usb的中断都不执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