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QSPI FLASH中app和烧录算法冲突

楼主(2022-12-07):
采用的是boot+app模式,app没运行之前烧录算法是没问题的(没boot),当烧完内部boot跳转到app之后就不能烧录QSPI FLASH了,推测是烧录算法问题,跪求大佬解答。

网友:
使用什么烧录的,MDK吗,MDK下载时候会复位目标板在做下载的。不行话,这里选择underreset, HW PIN

网友:
+1 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 我用的是openocd烧写到外部flash,就是这个帖子中的方法: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mp;page=1#pid268336,同样是一旦QSPI FLASH里的程序运行就不能再次成功烧写了 只能先把内置falsh里的boot程序刷成别的才能再次烧写

网友A:
跳转到QSPI Flash的APP之后,QSPI就运行在 memorymapped 模式下了,要想烧写得退出memory mapped模式。openocd中需要配置QSPI寄存器才可以,mdk应该是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转到QSPI Flash的APP之后,QSPI就运行在 memorymapped 模式下了,要想烧写得退出memory mapped模式。open ...

MDK的在FLM算法里面设置下就行,整不好真是他的算法文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