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STM32H7的ThreadX全家桶软件包升级至V3.0.0, 增加一批USB应用案例(2022-12-08)

楼主(2022-12-08):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onics/x-cube-azrtos-h7

(1)增加了FileX/LevelX和USBX的裸机版例子。
(2)  USBX增加9个例子,包含了Video,双HID,客制化HID,RNDIS,PIMA_MTP,  CCID,Printer以及HID裸机主从方式
(3)对应的HAL库软件包使用的V1.11.1

更新记录:

楼主:
STM32CubeH7的软件包升级至V1.11.0(2022-12-08)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960

网友A:
这压缩包如何安装到ST CubeMX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压缩包如何安装到ST CubeMX上呢?

这个是Github上的,CubeMX的还是等到CubeMX提示更新了,再更新好点。

网友:
应该快了,CubeMX刚出v6.7.0

网友:
这个刚刚更新了6.7.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Github上的,CubeMX的还是等到CubeMX提示更新了,再更新好点。

好的,硬汉大哥

网友B:
result = tx_thread_create(&dev_tcb , \
                    "app motor",
                    dev_task,
                    0,\
                    pointer, \
                    dev_tcb_stack_size, \
                    6, \
                    6, \
                    TX_NO_TIME_SLICE , \
                    TX_AUTO_START );

        //申请内存池
  tx_byte_allocate(&byte_pool_0, (VOID **) &pointer, user_task_stack_size, TX_NO_WAIT);
        result = tx_thread_create(&app_tcb_user_task , \
                    "app user task",
                    app_user_task,
                    0,\
                    pointer, \
                    user_task_stack_size, \
                    5, \
                    5, \
                    TX_NO_TIME_SLICE , \
                    TX_AUTO_START );

  //申请内存池
  tx_byte_allocate(&byte_pool_0, (VOID **) &pointer, gui_update_stack_size, TX_NO_WAIT);
        result = tx_thread_create(&gui_update , \
                    "app user task",
                    app_gui_task,
                    0,\
                    pointer, \
                    gui_update_stack_size, \
                    4, \
                    4, \
                    TX_NO_TIME_SLICE , \
                    TX_AUTO_START );

设置几个优先级,如要低优先线没有执行 tx_thread_sleep 让出, 优先级 4 的线程,不会抢占 优先级 5 的线程,threadx 真是太复杂了,搞不懂是哪里要设置啊
硬汉,这个需要设置啥参数吗?
还不如 freertos 省事,在cubemx 定义的优先级,就抢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sult = tx_thread_create(&dev_tcb , \
                    "app motor",
                    dev_ta ...

理解有误,高优先级任务抢占低优先级任务,跟你调不调用 tx_thread_sleep没关系,只能说你的工程有问题。

网友:
优先级为 5 线程不执行 threadsleep, 则优先级为 4 线程永远也不会执行,数字越小优先级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