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问__set_CONTROL(0);还有什么代码可以代替?

楼主(2022-12-08):
我用的是eclipse开发,
void MSR_MSP(uint32_t addr)
{
	__asm volatile
	(
		"msr msp, r0   \n"
		"bx r14    \n"
	);
}

这样写是可以的,
但是我移植
__set_CONTROL(0);
这段代码的时候,eclipse不识别,用的arm-gcc编译,,这怎么办?

网友A:
用 cmsis_gcc.h 里的

网友B: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用CMSIS软件,不要再自己写了。 也就是楼上坛友发的。

CMSIS软件包支持了MDK ,IAR和G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cmsis_gcc.h 里的

我如果直接用 __ASM volatile("MSR control, %0" : : "r" (0) : "memory");  这句话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MSIS软件,不要再自己写了。 也就是楼上坛友发的。

CMSIS软件包支持了MDK ,IAR和GCC

硬汉老师,如果我不确定我要跳转的APP是不是RTOS,那我还需要__set_CONTROL(0);这个操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汉老师,如果我不确定我要跳转的APP是不是RTOS,那我还需要__set_CONTROL(0);这个操作吗?

统一操作,都加上省事。

网友: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重复啰嗦下,复制来自CMSIS_GCC.h
/**
  \brief   Set Control Register
  \details Writes the given value to the Control Register.
  \param [in]    control  Control Register value to set
*/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__set_CONTROL(uint32_t control)
{
    __ASM volatile ("MSR control, %0" : : "r" (control) : "memory");
    __ISB();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统一操作,都加上省事。

就是说,无论我要跳的APP是RTOS还是裸机程序,我都可以这样操作吗?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无论我要跳的APP是RTOS还是裸机程序,我都可以这样操作吗?这是什么原理呢?

不是说都要加上,而是这种操作是个好习惯,不管是裸机还是OS,直接统一都采用一个跳转方案实现,简单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都要加上,而是这种操作是个好习惯,不管是裸机还是OS,直接统一都采用一个跳转方案实现,简单省事 ...

如果我要跳转的APP是裸机的话,跳转之前把切换到特权模式也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跳转的APP是裸机的话,跳转之前把切换到特权模式也可以吗?

程序上电,默认状态就是特权级模式。这么说是否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上电,默认状态就是特权级模式。这么说是否明白

意思是不是先让启动的APP默认以特权模式启动,如果想切回来,再在APP里切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不是先让启动的APP默认以特权模式启动,如果想切回来,再在APP里切就可以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hlight=%D6%D0%B6%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