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linux下GPIO 模拟Uart 通信

楼主(2022-12-08):
linux系统下,串口不够用,用gpio模拟串口,有例程推荐吗?

楼主:
1、GPIO初始化、设定输入输出、以及输入中断设置
2、初始化定时器,建议是高精度定时器
3、中断处理数据接收处理和发送数据
4、fifo管理数据
5、注册tty 驱动管理

网友A:
与其这样,不如弄个1块钱个国产M0芯片。实时性有保障。

当然,几毛钱的8bit芯片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其这样,不如弄个1块钱个国产M0芯片。实时性有保障。

当然,几毛钱的8bit芯片也可以的。

降本,不让加啊,这个cpu的uart和蓝牙通讯

网友B:
高度感觉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上 硬实时操作系统  或许 低波特率有戏。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本,不让加啊,这个cpu的uart和蓝牙通讯

大概率 遇到了 想当然 的 上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度感觉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上 硬实时操作系统  或许 低波特率有戏。

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2023-03-16):
可以看下/dev/mem节点 , 直接寄存器操作GPIO,跟单片机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