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threadx的IAP中断向量偏移
初级程序员

楼主(2022-12-09):
    SCB->VTOR=FLASH_BASE|0x10000;                        //应用程序中断向量表偏移量设定
这句代码加在SystemInit或者main函数前面  都初始化不了时钟部分SystemClock_Config,有没有能指点一下的大佬?谢谢

网友A:
只要你保证你在开启中断前,设置了这个函数,而且你的APP代码中断向量表也在这个地址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保证你在开启中断前,设置了这个函数,而且你的APP代码中断向量表也在这个地址就没问题。

谢谢,硬汉大佬

楼主:
这个问题最后解决办法是IAP部分重新写了一次,boot+application,boot是application工程基础上增加IAP升级部分,不编译其他部分。在application中main函数中增加 SCB-VTOR=FLASH_BASE|0x10000;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