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准确度参数含义

楼主(2022-12-10):
万用表准确度       ±([读数的%]+[最小有效位数字值])

这个怎么理解,怎么看。

我的理解是:比如测量AC交流3.3V电压, 那么误差范围=±([3.3%]+[0.001x3])=±(0.033+0.003)=0.036

比如测量的是AC交流5V电压,那么误差范围=±([5%]+[0.001x3])= ±(0.05+0.003)=0.053

以下是fluke 101万用表的说明书。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由手机上传

由手机上传

网友A:
比如测量的是AC交流5V电压,那么误差范围=±([1%]+[0.001x3]=) ±(0.01*5 + 0.00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测量的是AC交流5V电压,那么误差范围=±([1%]+[0.001x3]=) ±(0.01*5 + 0.001*3)

我其实是不懂“最小有效位数字值”的意思,不过我已经懂了,其实就是最后一位数,最小分辨率乘以3

网友B(2023-04-27):
有谁有准确度参数测量的方法吗?就比如1.0%+3  这个1.0和3是如何得来的。现在我已知量程内N个点的"真值"与显示值的差,我该如何求出这个1.0和3.有什么算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谁有准确度参数测量的方法吗?就比如1.0%+3  这个1.0和3是如何得来的。现在我已知量程内N个点的"真值"与 ...

这个看下计量局是如何测试,他们测试应该有标准的,有些公司,特别是计量设备都要都计量校准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公司的计量设备每年要到计量局校准的)1.0%+3(行业标准就是要1%(我瞎猜的,可能不对))比如这个%1我觉得是和更高精度的仪器对比得来,(比如实际上精度0.5%,但为了一致性对外公布1%),+3个分度值是可ADC采集的内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