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DC采集1000次,测量的采集时间和我自己推算的时间不对。

楼主(2022-12-11):
我的ADC的时钟经84M 4分频后为21M,采样时间设置为144个时钟,12Bit宽度。那么1次时间 = 1/21M*(144+12)=7.4us,连续转换1000次,那么时间应该是7.4ms。代码3个规则通道连续采样1000次。但是结果确实11.14ms。按照自己计算来说应该是22ms才对啊。

楼主:
泪目,我开始没测量时间,然后突然想测测看我采集时间,就发现悲剧了,和我想得完全不一样。

楼主:
补充一句,外部HSE 8M.

楼主:
现在代码给我的感觉像是ADC时钟出了问题一样,按照42M推算的时间就和EventRecorder测量一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代码给我的感觉像是ADC时钟出了问题一样,按照42M推算的时间就和EventRecorder测量一样了

单独测试一下定时器,看看准不准?然后再看ADC时钟。

网友B:
你的DMA半传输完成中断是不是也开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测试一下定时器,看看准不准?然后再看ADC时钟。

定时器测了10MS是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DMA半传输完成中断是不是也开启了。

确实,以前没怎么使用HAL库,HAL库里面直接就把半传输完成中断也开启了。我在回调里面只判断了是ADC对应通道的传输完成中断,所以,传输一般和传输完成都中断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