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温度传感器测量温度维持在25度,变化不大

楼主(2022-12-11):
按照如下代码配置ADC,按照手册中将ADC的电压值转换成温度值以后,串口打印出来温度一直在25°左右,一直在变化,但是维持在25°左右,和环境温度不一致。环境温度明显升高或降低,测量出来的也基本没变。
请各位帮忙看下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
芯片内部的温度传感器仅供参考,只能测出温度变化的范围,很难测出实际的温度

网友:
这个主要是测量了芯片温度用的。找个对芯片温度影响比较大的方式,测试效果就出来了。

比如超频,或者将板子放置在比较冷的环境下。

网友:
datasheet中 2.5mV/℃
你公式有误: 应该是 t=(Vsense-0.76)/0.0025+25

楼主:
谢谢几位,测试后应该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