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你们有收到keil的侵权文件吗?怎么处理的

楼主(2022-12-12):
用破解版的keil mdk被告知侵权了,买又买不起

网友:
有社区版了,没必要再去破解了

楼主:
如果公司好几个人都用社区版,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
我也是用的社区版

网友:
社区版+厂商驱动随便用
貌似中间件不行,知道的说说。。。

网友A:
如果是正规公司,用社区版也一样算侵权。公司合规免费使用的只有试用版且不能用于正式设计等商业用途。就像你买的电脑带了正版家庭版Win10,但在公司使用一样算侵权,因为家庭版只能用于非商业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公司好几个人都用社区版,这个有影响吗?

可以啊。自己申请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正规公司,用社区版也一样算侵权。公司合规免费使用的只有试用版且不能用于正式设计等商业用途。就像 ...
是这样的。
既然被盯上了,还是乖乖买正版,或者用gcc吧。
当然,也可以用Segger的Embedded Studio。虽然Embedded Studio理论上跟MDK社区版一样不能免费商用,但Segger似乎不打算追究。毕竟他们还是比较“小众”,再追究就更没有人用了。要“养肥了再杀”嘛。

楼主:
看来只能换别家的软件了,
我们就 几十人的小公司,挂在另外稍大一点的公司名下,然后有一些资源共享

网友:
为什么装了盗版还敢联网。

网友:
一个license也就万把块,公司这点钱也负担不起吗?

网友:
如果新唐,ST等家的一些特别系列也是免费商用的,有专门的商用license可以免费使用

https://www2.keil.com/stmicroelectronics-stm32/mdk

楼主:
iar没有版权问题?

网友:
换st的ide吧。

网友:
10W+一个教育版licence, 一口气买了12个.

网友:
在Windows防火墙高级设置里面新建出站规则禁止访问网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