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一下STM32F103VE 软件跳转bootloder失败

楼主(2022-12-12):
我是按照教程里写的,把bootloder的地址改了一下,但是下载程序后,没有任何反应。
是其它的地方还需要改动吗?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 配置系统时钟为72MHz */
    JumpToBootloader();

    while(1)
    {
    }
}

*********************************************************************************************************
*        函 数 名: JumpToBootloader
*        功能说明: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SysMemBootJump)(void);        /*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
__IO uint32_t BootAddr = 0x1FFFF000; /* STM32H7的系统BootLoader地址 */

static void JumpToBootloader(void)
{
    uint32_t i = 0;

    /* 设置所有时钟到默认状态,使用HSI时钟 */
    HAL_RCC_DeInit();

    /* 关闭滴答定时器,复位到默认值 */
    SysTick->CTRL = 0;
    SysTick->LOAD = 0;
    SysTick->VAL = 0;

    /* 关闭全局中断 */
    DISABLE_INT();

    /* 关闭所有中断,清除所有中断挂起标志 */
    for (i = 0; i < 8; i++)
    {
        NVIC->ICER[i] = 0xFFFFFFFF;
        NVIC->ICPR[i] = 0xFFFFFFFF;
    }

    /* 使能全局中断 */
    ENABLE_INT();

    /*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首地址是MSP,地址+4是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
    SysMemBootJump = (void (*)(void)) (*((uint32_t *) (BootAddr + 4)));

    /* 设置主堆栈指针 */
    __set_MSP(*(uint32_t *)BootAddr);

    /* 在RTOS工程,这条语句很重要,设置为特权级模式,使用MSP指针 */
    __set_CONTROL(0);

    /*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 */
    SysMemBootJump();

    /* 跳转成功的话,不会执行到这里,用户可以在这里添加代码 */
    while (1)
    {
        printf("Bootloader跳转失败\r\n");
    }
}

自问自答STM32F103 的嵌入式引导加载程序不提供 DFU 功能,AN2606表 3 中找到。

网友A:
103的系统bootloader地址一直没有找到过,之前测试了很多地址,都无法正常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的系统bootloader地址一直没有找到过,之前测试了很多地址,都无法正常跳转。

了解了

楼主:
有没有可能和这个人说的一样?
https://community.st.com/s/quest ... -bootloader-addr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和这个人说的一样?
https://community.st.com/s/question/0D50X00009XkfF8SAJ/stm32f10xxx-b ...

F1的没有再深究过了。

网友B:
你的地址没有错误,我这边有一个参考硬汉老师H7的跳转bootloader代码试过了是可以的,分享给你试试看。
*********************************************************************************************************
*        函 数 名: JumpToBootloader
*        功能说明: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JumpToBootloader(void)
{
        uint32_t i=0;
        void (*SysMemBootJump)(void);        /*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
        __IO uint32_t BootAddr = 0x1FFFF000; /* STM32F1的系统BootLoader地址 */

        /* 关闭全局中断 */
        DISABLE_INT();

        /* 设置所有时钟到默认状态,使用HSI时钟 */
        HAL_RCC_DeInit();

        /* 关闭滴答定时器,复位到默认值 */
        SysTick->CTRL = 0;
    SysTick->LOAD = 0;
    SysTick->VAL = 0;

        /* 关闭所有中断,清除所有中断挂起标志 */
        for (i = 0; i < 8; i++)
        {
                NVIC->ICER[i]=0xFFFFFFFF;
                NVIC->ICPR[i]=0xFFFFFFFF;
        }

        /* 使能全局中断 */
        ENABLE_INT();

        /*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首地址是MSP,地址+4是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
        SysMemBootJump = (void (*)(void)) (*((uint32_t *) (BootAddr + 4)));

        /* 设置主堆栈指针 */
        __set_MSP(*(uint32_t *)BootAddr);

        /* 在RTOS工程,这条语句很重要,设置为特权级模式,使用MSP指针 */
        __set_CONTROL(0);

        /*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 */
        SysMemBootJump();

        /* 跳转成功的话,不会执行到这里,用户可以在这里添加代码 */
        while (1)
        {

        }
}

网友:
//        __IO uint32_t BootAddr = 0x1FFF0000; /* STM32F4的系统BootLoader地址 */
    __IO uint32_t BootAddr = 0x1FFFF000; /* STM32F1的系统BootLoader地址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地址没有错误,我这边有一个参考硬汉老师H7的跳转bootloader代码试过了是可以的,分享给你试试看。
/* ...

测试F1跳转是否正常,之前好几个坛友测试跳转F103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试F1跳转是否正常,之前好几个坛友测试跳转F103不正常。

硬汉哥,我用的STM32F103VCT6的单片机,测试很多次都是可以进入Bootload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我用的STM32F103VCT6的单片机,测试很多次都是可以进入Bootloader

感谢,之前好几个坛友测试说无法跳转进去,看来后面我得自己试试了。

楼主(2023-01-15):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我用的STM32F103VCT6的单片机,测试很多次都是可以进入Bootloader

串口是可以的,usb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