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 TOOL RTT问题

楼主(2022-12-12):
最新固件的H7 TOOL RTT功能在dap link烧录程序之后退出调试模式,可以检测到RTT模块,RTT数据显示正常,但拔插H7 tool后,或者复位目标程序后,提示检测不到RTT模块?

网友:
1、插拔TOOL或者复位目标板后,需要你操作上位机重新连接下。
2、操作的目标板芯片是那款,如果是带Cache的,使用的RAM空间要关闭Cache。

还是有问题话,可以加我QQ512464265解决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