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同级别优先级,任务信号量的获取问题

楼主(2022-12-12):
比如,task1,task2,task3,优先级都是24(开启时间片),同时等待同一个信号量sem1,问题:
信号量sem1发送后,task1,task2,task3,哪个任务会获得信号量?

网友A:
uCOS的挂起管理是按照优先级顺序排列的,同优先级的话,应该是先挂起的那个任务优先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OS的挂起管理是按照优先级顺序排列的,同优先级的话,应该是先挂起的那个任务优先恢复。

多谢er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