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dialog显示不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2-13):
请问这个dialog为什么显示不出来啊,萌新求教

网友A:
方便的话,发emWin的应用代码看下,仅emWin应用部分代码。

楼主: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Dialog", 0, 10, 10, 180, 230, 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OK", GUI_ID_OK, 100, 5, 60, 20, 0, 0 },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switch (pMsg->MsgId) {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void MainTask(void)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ENABLE);
        GUI_Init();
        //ShowBitmap();

        //_DemoMemDev();

        //_DemoRedraw();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_cbCallback, 0, 0, 0);

        GUI_Delay(1000);
}

MainTask.c

MainTask.h

600 Bytes, 下载次数: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发emWin的应用代码看下,仅emWin应用部分代码。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Dialog", 0, 10, 10, 180, 230, 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OK", GUI_ID_OK, 100, 5, 60, 20, 0, 0 },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switch (pMsg->MsgId) {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void MainTask(void)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ENABLE);
        GUI_Init();
        //ShowBitmap();

        //_DemoMemDev();

        //_DemoRedraw();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_cbCallback, 0, 0, 0);

        GUI_Delay(1000);
}

MainTask.h

600 Bytes, 下载次数: 0

MainTask.c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Dialog", 0, ...

GUI_Delay这里要是个死循环,你不能退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_Delay这里要是个死循环,你不能退出来。

还是这样的,好像是那个FRAMEWIN的问题,我把那个FRAMEWIN_CreateIndirect换成WINDOW_CreateIndirect就可以显示出来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Dialog", 0, 10, 10, 180, 230, 0, 0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 0, 10,  10, 180, 23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OK", GUI_ID_OK, 100, 50, 60, 20, 0, 0 },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switch (pMsg->MsgId) {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void MainTask(void)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ENABLE);
        GUI_Init();
        //ShowBitmap();

        //_DemoMemDev();

        //_DemoRedraw();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_cbCallback, 0, 0, 0);

                while(1)
                {
                        GUI_Delay(1000);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这样的,好像是那个FRAMEWIN的问题,我把那个FRAMEWIN_CreateIndirect换成WINDOW_CreateIndirect就 ...

这样的话,不得不怀疑你的底层驱动移植有点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不得不怀疑你的底层驱动移植有点问题了。

解决l,原来是堆栈大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l,原来是堆栈大小问题

好的,防不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