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奇怪现象】板子一直打印串口操作提示信息

楼主(2022-12-13):
板子一直吃灰2个月了,今天翻出来打算点个灯,下载例程后发现一直在打印 串口的操作提示信息(按道理应该只有刚上电或者复位的时候才打印一次)。
打了断点,也没有什么发现。可能是开发板受潮或者坏了吗?

网友A:
一直重复打印这个,说明芯片不断在复位。下载个出厂程序试试,也有这个问题的话,板子出问题了,需要联系我们旺旺硬件售后维修下。

这个注意一种情况,看看是不是供电电源适配器有问题,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重复打印这个,说明芯片不断在复位。下载个出厂程序试试,也有这个问题的话,板子出问题了,需要联系我 ...

我是使用H7-TOOLS直接供电的,换了其它方式供电就没有这个问题了。H7-Tools里面TVCC设置的是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使用H7-TOOLS直接供电的,换了其它方式供电就没有这个问题了。H7-Tools里面TVCC设置的是3.3v

不行,供电不足。

如果要TOOL供电的话,需要你的USB有较强的供电电流才可以给裸板供电。带显示屏的话,必须得开发板外置供电。

这个是开发板耗电测试,TOOL本身也需要350mA的电流。

H7-TOOL高边电流测量V6板子功耗(2022-11-04)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350&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