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ache性能测试

楼主(2022-12-14):
接触到一款MCU在flash和AHB总线间添加了一个cache模块,提高程序运行性能。这个cache是4K大小,如果想测试这个cache的性能,测试程序该如何写呢?有相关例子吗?求指点

网友:
类似我这个帖子的读写测试就行。

STM32H7驱动32位SDRAM的写速度狂飙376MB/S,读速度189MB/S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481&fromuid=58

网友A:
你这是程序区,跑个分就可以体现差异,比如CoreMark

网友:
简单,跑CoreMark或者dhrystone,开cache跑,然后不开cache跑,对比结果就知道了。最好是编译一次代码,开不开cache在上电时由拨码选择,而不是分别编译两个结果跑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程序区,跑个分就可以体现差异,比如CoreMark

下载了codemark源码,先按网上的示例添加到STM32G070板子上跑,看和官方的测的结果一不一致,发现跑分是102,官方是142,差挺多,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没弄对,MDK工程选择最优了 -O3 -O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