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V5-600_uCOS-III实验_程序移植模板(3.08.00) 增加一个IO口中断后进入HardFaultHandler

楼主(2022-12-14):
在“V5-600_uCOS-III实验_程序移植模板(3.08.00)"j基础上屏蔽了所有任务动作,增加了一个IO口中断(50HZ),运行一会后(时间不定)进入HardFaultHandler。

V5-600_uCOS-III实验_程序移植模板(3.08.00)GPIO中断.zip

网友:
锁定下错误类型和位置。

STM32H7视频教程第6期:MDK专题进阶,Cortex-M内核芯片Hardfault硬件异常调试分析定位(2022-02-17)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982&fromuid=58

楼主:
这是我在模板里添加的内容:
C5口50HZ脉冲中断
PC和LR都是诡异的0xA90F8CFE,没办法定位位置

麻烦帮我看看,请指导一下下一步该怎么查,折腾了好几天了,想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我在中断回调函数里搞了个全局变量i++,发现有时来几百次中断就异常了,而有时要几千次甚至上万次才异常。

网友:
仅看你这个代码截图,有两个问题

楼主:
经测试去掉 2两个进出中断的OS函数后,一切正常,很奇怪,不明白为什么,先这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测试去掉 2两个进出中断的OS函数后,一切正常,很奇怪,不明白为什么,先这样吧。

uCOS-III进入3.08后改版了,受到uCOS-III管控的中断才需要加入这个。

特别注意,现在的新版uCOS-II和III的开关中断也开始采用BASEPRI寄存器设置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572&fromuid=58

楼主:
收到,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