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 HAL_SPI_TransmitReceive函数里面的数据收发问题

楼主(2022-12-14):
各位大佬下午好。
我看HAL_SPI_TransmitReceive函数,发现该函数是发一次数据,接收一次数据,通过txallowed这个变量进行切换的。那万一如果收不到数据,没有将txallowed设置回1,那不是一直不能发数据了吗?
没太看懂这时怎么回事,有大佬帮忙解释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A:
SPI不会没有数据,有时钟就有采样,有采样就有数据,至于是不是从机发的,就不归SPI管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不会没有数据,有时钟就有采样,有采样就有数据,至于是不是从机发的,就不归SPI管的了

感觉你回答的和我问的不是一个事情

网友B:
二楼其实说明白了,你没有理解SPI的传输信号规则,SPI主机发送数据的时候,产生SCK,发出一个数据MO,采集一次SO,所以单次发五个数据就能采样到五个数据,这个你可以看看模拟SPI的实现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其实说明白了,你没有理解SPI的传输信号规则,SPI主机发送数据的时候,产生SCK,发出一个数据MO,采集一次SO ...

谢谢大佬解答。我其实不太明白的是发送数据的同时,如果接受信号上面没有数据的话,会设置接收缓冲器非空吗?再退一步讲,如果把接收那条信号线断开的话,会设置接收缓冲器非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解答。我其实不太明白的是发送数据的同时,如果接受信号上面没有数据的话,会设置接收缓冲器非空 ...

你得理解一下什么是数字电路的信号,就是一个电平,哪怕是悬空,总也得有个电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