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 STM32CubeMX生成STM32G030F6P6代码的问题

楼主(2022-12-14):
使用STM32G030F6P6做了个小项目,使用了串口空闲中断+DMA接收数据。期间发现总是接收不到数据,排查了配置代码,也调整了DMA优先级和DMA接收缓冲区等等能想到的,均以失败告终。之后对着以前代码发现DMA初始化函数都是放在需要用到的外设初始化前面,就尝试把DMA初始化放在了串口初始化前面,发现居然正常了。而Cubemx默认生成的stm32g030的工程是放在外设初始化后面的。。这应该算是CubeMX的坑吧?特此记录一下。

上面这个是cubemx生成的代码,无法使用DMA接收数据。换成下面图片中的初始化就可以正常接收数据了

网友:
CubeMX只是提供初始化接口而已,先后次序要自己定
1. DMA要先初始化
2. 然后UART才能使用DMA

网友:
好像串口初始化会调用msp函数,里面包含了端口GPIO和DMA中断的一些处理。若是后面DMA再初始化就会改变原先已经设置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