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MDK实现电压转换压力(幂数运算)请教

楼主(2022-12-14):
使用芯片:STM32F407IGT6
软件环境:MDK5.31
目的:实现模拟量电压转换压力。
P=10^(V-3)
遇到问题:在MDK或者C语言下,10^只能支持整数,如果用到 “math.h” 里的一个函数 “double pow(double, double)” ,
但这个函数也有其局限之处。这种局限主要体现在:它只能用于浮点数,对整型的幂运算并不能有效地解决。

下面图片为计算公式和转换特性图

网友A:
这个pow函数形参是双精度浮点,足够用。

网友B:
对整型的幂运算并不能有效地解决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ow函数形参是双精度浮点,足够用。

好的,谢谢了。我就是用的PO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整型的幂运算并不能有效地解决 是什么意思?

有时候会输出结果位,9999,比如像输出10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候会输出结果位,9999,比如像输出10000

四舍五入

浮点数的四舍五入C库函数round,roundf,roundl等使用说明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15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舍五入

浮点数的四舍五入C库函数round,roundf,roundl等使用说明

好的,谢谢

网友:
加0.5取整就是四舍五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