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HAL库使用DMA会自动使能传输完成中断和半传输中断

楼主(2022-12-15):
STM32F4,HAL,版本:1.27.1
在使用DMA的时候,调用 HAL_StatusTypeDef UART_Start_Receive_DMA(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来启用DMA接收串口数据,在该函数中,会调用 HAL_DMA_Start_IT(DMA_HandleTypeDef *hdma, uint32_t SrcAddress, uint32_t DstAddress, uint32_t DataLength)
然而在该函数内部,会打开传输完成中断,半传输中断,以及直接模式错误中断:执行了:
/* Enable Common interrupts*/
hdma->Instance->CR  |= DMA_IT_TC | DMA_IT_TE | DMA_IT_DME;

if(hdma->XferHalfCpltCallback != NULL)
{
  hdma->Instance->CR  |= DMA_IT_HT;
}

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接收到一半长度数据的时候就会进入一次中断,但这不是我的本意
特别是当我想配合串口的空闲中断来使用的时候,调用 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DMA(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来启动接收传输,这时候很尴尬,就是当进入 DMA 中断的时候,会因为判断了 DMA_IT_TC 和 DMA_IT_TE 而重复两次调用了回调函数:void HAL_UARTEx_RxEven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16_t Size)

想问下,是我使用 HAL 的方式不对么
目前的处理方式是,自己写一个启动接收的函数

小尴尬:编写过程中,多次不小心按了 Ctrl+Enter,把写了一半的内容给发送出去了

网友A: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UART_HandleTypeDef * h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UART_HandleTypeDef * huart)

这个和使用哪个回调函数没有关系吧

网友:
STM32的HAL库DMA配置都是这样的,之前做的H7系列就是这样,可以考虑这样关闭

网友:
确实有这问题,我一度怀疑是我自己的配置出了问题,直到我一路跳到hal库文件里面才发现了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