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IAP程序跳转的时间的问题

楼主(2022-12-15):
先说一下背景:单片机的flash 512KByte。
我写了一个IAP程序,大约14K(带了屏幕,用了HAL库,用了FATFs挂了SD卡,所以有点大)
用这个IAP程序通过SD卡更新APP程序,APP程序大约494K,更新完后,能正常跑,但是跳转时间很长。
跳转函数参考的老大的JumpToApp();但是IAP程序从跳转,到APP程序跑起来,大约需要花费20秒的时间。
即使不插SD卡,再次上电直接跳到APP程序,也需要花将近15秒才出现APP的第一个画面。这种情况是我IAP程序有问题吗?
备注:没有IAP,直接烧录APP程序运行的话,基本上电后,第一个画面秒出的。
恳请各位大佬指导一下小弟

网友A:
大概率是APP某个外设初始化卡顿了。你可以试试做个最精简的APP试试。

网友:
盲猜,在跳之前 没有恢复原状,应该清理一下boot使用过的外备,包括内部,外部的设备。

网友B:
看看你的APP.bin大小,是否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APP.bin大小,是否太大?

算过大小,片上flash剩不多,但是还剩点,大约6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APP某个外设初始化卡顿了。你可以试试做个最精简的APP试试。

APP程序大小不会影响跳转的时间是吗?我试过我一个很精简的APP,跳转挺快,就这个程序慢,我在想会不会是APP太大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P程序大小不会影响跳转的时间是吗?我试过我一个很精简的APP,跳转挺快,就这个程序慢,我在想会不会是 ...

根据你楼主的说明,你这个提前编程好APP,去跳转也不正常。

说明你的APP里面应该有些外设初始化出问题了,超过了最大等待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楼主的说明,你这个提前编程好APP,去跳转也不正常。

说明你的APP里面应该有些外设初始化出问题 ...

好的,谢谢老大,我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