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使用STM32CUBEMX,STM32U575VGTx系列芯片,生成HID代码,函数是空的

楼主(2022-12-15):
使用STM32CUBEMX,STM32U575VGTx系列芯片,选择Middleware下的USBX,勾选Core System。勾选Device CoreStack FS,勾选HID。生成代码。生成的代码中似乎是一个鼠标的HID,但很多函数都是空的。初始化函数MX_USBX_Device_Init内部是完全留空的。生成的ux_device_mouse.c也是完全留空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CubeMX用的是最新版吧,不行的话,直接跑AZURE U5软件包里面的HID例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beMX用的是最新版吧,不行的话,直接跑AZURE U5软件包里面的HID例子吧

多谢硬汉哥,现在参考HID鼠标例子,发送鼠标HID报告,鼠标已经可以移动。但似乎没有厂商自定义类的例子呢?(不是Ux_Device_CustomHID这种客制化HID,而是完全的厂商自定义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硬汉哥,现在参考HID鼠标例子,发送鼠标HID报告,鼠标已经可以移动。但似乎没有厂商自定义类的例子呢 ...

需要自定义那个类。

网友(2023-01-14):
要完全自定义一个 USB Cla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