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S的DAP接口无法对STM32G030进行下载调试

楼主(2022-12-18):
同一块STM32G030板子,使用H7-TOOLS的DAP接口就不能正常连接,但是用另一个DAPlink就可以正常连接下载,请问是什么原因?接线肯定是没问题的。

某宝买的DAPlink连接后

某宝买的DAPlink连接后

H7-TOOLS连接后

H7-TOOLS连接后

网友A:
可能是口接错了,要接下面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口接错了,要接下面这个。

确实接错了。
我以为上面那个是对外调试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