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下可以对位读取操作么?

楼主(2022-12-19):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在STM32下面可以进行位操作么?

网友A:
推荐一种超简单的硬件位带bitband操作方法,让变量,寄存器控制,IO访问更便捷,无需用户计算位置(2021-12-1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50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种超简单的硬件位带bitband操作方法,让变量,寄存器控制,IO访问更便捷,无需用户计算位置(2021-12 ...

经典,谢谢啦。

楼主:
按照方法添加到自己的头文件里面后,出现了。
L6200E: Symbol FromPLC_Bit_AnalysisStruct multiply defined (by user_modbusapp.o and taskinputdata.o).
L6200E: Symbol FromPLC_Bit_AnalysisStruct multiply defined (by flowcontrol.o and taskinputdata.o).
L6200E: Symbol FromPLC_Bit_AnalysisStruct multiply defined (by pig.o and taskinputdata.o).
L6200E: Symbol FromPLC_Bit_AnalysisStruct multiply defined (by temperaturecontroller_pid.o and taskinputdata.o).
在网上搜索解决办法。
可能原因:是头文件打错了要么是将两份代码添加到同一个工程文件的不同文件夹下面
但是,我删除这个定义就不报警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照方法添加到自己的头文件里面后,出现了。
L6200E: Symbol FromPLC_Bit_AnalysisStruct multiply de ...

这个报警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