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请教,H743+LAN8720 单片机复位后工作不正常

楼主(2022-12-19):
自己做的板子,H743+LAN8720,freertos+lwip,资料参考网上,和pc能ping通,热插拔网线也ok。发现一个问题,手动或者看门狗复位单片机,网络就断了,板子必须重新上电。lan8720复位脚用10k电阻接地,同时连接单片机io,初始化的时候单片机也做拉低-延时-拉高。示波器看确实拉高了。但就是不行必须断电再上电。不知到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有没有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
LAN8720的复位问题,感觉论坛上能搜到10几个这种帖子。

大家的硬件设计上是不是有什么特别设计,简单省事线,直接将LAN8720的复位和单片机接到一起就行了,上电后等1s再访问8720即可。无需多占用一个IO去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