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在使用RT-Thread时由于写Flash时间过长导致RT-Thread报错,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22-12-19):
请问我在使用RT-Thread时由于写Flash时间过长导致RT-Thread报错,请问如何解决?由于Flash按块擦除的执行这里的循环是报错,尝试在里面延时或者先暂停线程后再打开也不行
这里是出错log

网友:
如果使用的HAL库,直接调用HAL库的Flash擦写API就行,不限制系统,直接可使用。

楼主:
用不了HAL库,中微只提供了标准库,出错原因是:没有及时让出CPU的控制权,我的想法是:写flash这段时间,一直占用CPU后者先让出CPU
但是我延时或暂停线程应该已经让出CPU了,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报错

网友:
直接把滴答定时器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