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USB-HS FatFs 插上USB只能显示盘符

楼主(2022-12-20):
插上USB只显示盘符,打开时提示请将磁盘插入,打不开SD卡
能够挂载SD卡、创建文件、写sd卡数据,只是插上USB打不开SD卡,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A:
你的USB底层接口实现应该有问题,USB接口文件有对应的SD卡读写操作,这部分应该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USB底层接口实现应该有问题,USB接口文件有对应的SD卡读写操作,这部分应该是有问题。

谢谢回复,我查了确实是底层接口的问题,usbd_storage_if.c中读写接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