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hreadx应用
初级程序员

楼主(2022-12-20):
1. 我是从裸机开发转过来的,做threadx移植项目工程中遇到了问题,我有一个float  g_date[500]的数据用于存储变量,不同任务之前也会调用读写。消息队列肯定是不能用,能想到的只能是内存池(掉电不需要保存)但是不知道怎么搞了
2. 我有想到了linux的数据库可以用来存数据,但是我的407的单片机只能用easyflash这种轻量级,不知道可行性如何。
请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意思是需要一个数组float  g_date[500],多个任务都可以读写操作吗

网友B:
搞个全局变量,然后弄个锁呗,写之前加锁就好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需要一个数组float  g_date[500],多个任务都可以读写操作吗

是得,这个就是用于存储数据的   这些数据不要求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全局变量,然后弄个锁呗,写之前加锁就好了嘛

谢谢您的意见。我现在用的就是全局变量,暂时没加锁,我知道这个加锁的使用,想着继续征集其他人的意见,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操作,因为这种类似的变量还有两种,数据个数不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得,这个就是用于存储数据的   这些数据不要求保存

这种的,方法可就太多了。可以用调度锁保护,可以用开关中断,可以用互斥信号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方法可就太多了。可以用调度锁保护,可以用开关中断,可以用互斥信号量等

按您说的 还是全局数据,就是加了不同的保护,我可以这样理解吧

网友C:
不用想,一份数据加锁是最优解。即便用数据拷贝(例如消息队列),也还是需要加锁。只要不是原子操作的数据,都得加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想,一份数据加锁是最优解。即便用数据拷贝(例如消息队列),也还是需要加锁。只要不是原子操作的数据 ...

OK   明白了   我先加上锁   后续玩熟了在二次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您说的 还是全局数据,就是加了不同的保护,我可以这样理解吧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