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这个硬件错误可以看出是什么引起的吗

楼主(2022-12-21):
现在就一个串口用187500通信,系统是freertos,单片机stm32h750vbt6
跳转过来就是这里了

网友A:
看下hard reports错误类型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hard reports错误类型是什么

在哪里看呀  不过我发现了一个可能性: 我为了微秒级延时开了两个定时器并且在中断调用了任务通知和信号量释放,然后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比系统高,导致运行一段时间就出错了,现在我把优先级降低到6(系统的优先级是5),现在运行一段时间没啥问题了,准备跑一个早上看看情况。

网友:
你定位到是xPortPendSVHandler出现异常的话,可能的调度后的任务有异常,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
看你的图中代码,跟当前最新的风格差别较大,你可以留意一下FreeRTOS有没有累积的补丁需要修正

楼主:
这个是keil的fault report
堆栈这个好像看不到引起的

楼主:
有没有类似systemview的东西  我用的是stlink 貌似用不了systemview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哪里看呀  不过我发现了一个可能性: 我为了微秒级延时开了两个定时器并且在中断调用了任务通知和信号 ...

你原来优先级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keil的fault report
堆栈这个好像看不到引起的

PC地址0x08005AC0 -8 就是报错的代码地址,通过keil->view->Disassemble Window窗口,鼠标右键 Show Disassembly at Address,把算出的地址填进去就会定位到出错的代码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原来优先级多少?

原来系统优先级是5  然后定时器的优先级是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