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Trace] 将H7-TOOL的 RTOS Trace搜索一轮时间降低到10ms左右

楼主(2022-12-22):
白天了再继续削减下试试。

网友A:
作为编程中文化的坚定执行者, tx的任务名称和信号量等信息不支持utf8是件痛苦的事情, 目前应该是仅支持ascii. 估计也不会做这个功能, utf8对于轻量级的嵌入式, 需要消耗的资源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编程中文化的坚定执行者, tx的任务名称和信号量等信息不支持utf8是件痛苦的事情, 目前应该是仅支持asci ...

没问题,也可以用UTF-8中文,他就是这个指针,他不管你的编码。任务名,中间件名字都是字符常量存到的内部Flash。ThreadX的管理仅仅是指针指向这个字符串地址。
而你的字符串是什么编码,他不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问题,也可以用UTF-8中文,他就是这个指针,他不管你的编码。任务名,中间件名字都是字符常量存到的内 ...

IAR的tx插件不行, 可能是IAR的问题吧. 中文显示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的tx插件不行, 可能是IAR的问题吧. 中文显示乱码

那个是IAR的插件展示问题了。

网友B:
支持freertos吗?截图是ThreadX。期待发布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freertos吗?截图是ThreadX。期待发布时间!

也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