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_open连续使用第二次会卡死

楼主(2022-12-23):
问题描述:f_open函数连续使用第一次的f_open及相关的操作都正常,第二次的f_open会卡死在这个函数内部。看了网上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增加栈空间大小,增加到20k还是不行;把FIL fp,FatFs fs 都设置为全局也还是不行。请问还有其它什么解决办法吗?--- 单独使用没啥问题,就是不能同时使用,很苦恼!

网友:
楼主说的f_open第2次打开前,之前的open调用close关闭了没有。

如果没有,这个属于多次同时打开玩法,这种的在ffconf.h文件里面有个配置选项可以设置同时打开的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