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USB DFU方式固件升级

楼主(2022-12-23):
按照以上设置完成,可是电脑总是显示 未识别USB(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

通过STM32CubeProg 已经测试Uart方式升级,USB始终不行。
也有尝试下载 STM USB驱动  可是没有支持win11系统的。
结论:
只要407单片机进入bootloader系统(BOOTO 为高,BOOT1接GND),USB就会显示未知。
现在想用USB实现固件升级,大家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测试了下win11 22H2 ,没问题

网友:
是USB的问题吧,没有识别USB,可以查看一下usbd_storage_if.c里面读写函数是否修改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