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实战] H7-TOOL的NTC测体温18分钟后与水银温度计持平(2022-12-26)

楼主(2022-12-26):
时间越长越接近真实体温,一般水银温度计需要5-6分钟测量,使用NTC测量6分钟要比水银温度计差0.2°。

18分钟后基本一样了。

网友:
水银温度计真是永恒的经典呀, 到现在, 也没觉的那种测体温设备比他更牢靠.

网友:
胶布粘在额头,检测羊的发烧过程

网友A:
水银温度计真的是永远的经典啊  买过几款体温计真的一言难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水银温度计真的是永远的经典啊  买过几款体温计真的一言难尽~~~

发烧的时候,加上躺在床上的姿势,真的没有力气甩那个水银温度计。。。。。
胳膊都甩断了,那个度数就是降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烧的时候,加上躺在床上的姿势,真的没有力气甩那个水银温度计。。。。。
胳膊都甩断了,那个度数就是 ...

这个是缺点之一了 但是测量温度的时候是真的准确啊,不像我买的几款 受环境温度影响,正常体温给你量一个35,那你量36多的时候都不知道你是不是低烧 真的难崩

楼主:
后面再搞个无线的迷你终端,可以方便放在腋窝下就更方便了。

网友C:
要快的话可以用博朗的耳温计,又准又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快的话可以用博朗的耳温计,又准又快

看了一下jd上面各种耳温计的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似乎很不靠谱。
医院里面目前还是用水银的为主啊。不过发烧的时候,那个水银温度计真的甩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jd上面各种耳温计的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似乎很不靠谱。
医院里面目前还是用水银的为主啊。 ...

我家的博朗用了很多年了,尤其是适合小朋友用。儿科都是耳温计,成人的话肯定是水银的,之前还看到某些科室体温计都被顺走了。

网友D(2024-02-28):
NTC测温这块直接用手册上面给的公式Rt = R *EXP(B*(1/T1-1/T2)),测量精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NTC测温这块直接用手册上面给的公式Rt = R *EXP(B*(1/T1-1/T2)),测量精度咋样?

不行,要用查表法配合校准才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行,要用查表法配合校准才可以。

哦,查表的话,需要校准?

网友D:
咱们这个H7 tool软件是基于那种软件开发的,语言是C++,软件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查表的话,需要校准?

要校准的。

不校准效果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咱们这个H7 tool软件是基于那种软件开发的,语言是C++,软件是?

上位机软件是C++的

网友E(2024-04-01):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ntc温度查表在H7的那个例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ntc温度查表在H7的那个例程中?

在开源的H7-TOOL App V1.X源码工程里面有驱动。